PADS中对矩形的倒角功能的使用

楼主(2020-12-24):
pads中对矩形的倒角功能的使用

       在
pads中为 copper 形状和 trace 创建精确的外框和拐角功能增强了。显示和打印 copper 和 trace的方法限制了精度,因为 traces 和 copper 外框是以相等于 trace 线宽或者copper外框的光圈/圆形的画笔画出的。这种方法产生的拐角总是圆形的,很难精确地得到需要的形状。在 PADS Layout 中,添加了为 coppershape 创建精确的拐角功能。也添加了基于选择的 trace 创建 copper 的功能,这样可以允许以 copper shape 替换选择的trace.
  走线和间距检查. 用于替换 trace 的Copper 外框表现了匹配选中的 copper 外框画笔宽度的精确的拐角,也可以被DRC辨认。这样,可以使用 trace to object间距规则代替 copper to object 的间距。Router 把 copper看作固定的障碍物,这样,在 DRC ON 模式下,不会出现违反设计规则的情况。Copper不会像 trace 一样推挤。
  正方形拐角.
  直角形的拐角会体现正方形的形状。不陡峭的斜拐角会有斜的外角,而不是圆弧。陡峭的斜拐角会有斜面,因为外部拐角会突出一段距离。Copper产生后,最初的 trace会被 un-routed.斜面拐角. 用户可以选择直角形拐角是斜面还是正方形。陡峭的拐角总是斜面。用户可以按照 trace宽度的比率,来决定内部拐角和外部斜面边缘之间的距离。用户可以定义这个参数。另外,用户也可以按照trace 宽度的比率,来指定斜面边缘的长度。
opper Trace 的显示和 CAM 输出 (打印) . 表现trace 的 copper 以真实的正方形或斜面形状显示和打印。要避免在Gerber 输出中产生大量的 hatch lines, 用户应该选择RS274X 格式输出。
  创建铜皮
  用户可以采用画出铜皮路径 (不闭合的铜皮)的方法,或者通过转换已有的走线为铜皮的方法,来创建有正方形拐角和斜面拐角的铜皮。已经有一个命令可以创建不闭合的铜皮路径,像走线一样,它有圆形的拐角。基于这个命令,添加了一个新命令,可以允许用户指定正方形或斜面拐角,以及转换不闭合的铜皮多段线为一个闭合的polygon. 用户像通常一样画出不闭合的铜皮多段线作为不闭合的铜皮形状,但是,当用户结束命令时,不闭合的铜皮会被转换为有正方形拐角或斜面拐角的polygon. 用户完成路径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允许用户指定转换选项。

网友:
看看pads中对矩形的倒角功能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