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板子时V-CUT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12-24):
V-CUT是用一条2D线画的,2D线放在钻孔层用来表示这个地方要做成V型槽,整个部分就是为了便于板子做成后能手动掰掉。
但这样标示后PCB板厂家说不行,pads菜鸟,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没说为什么不行吗?

网友:
    V -Cut 只能整条直线,不能90度转角

网友(2021-03-17):
    4楼说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