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覆铜问题

楼主(2020-12-24):
我是个小菜鸡求助各位为什么我铺了铜之后贴面焊盘全都短路了?是哪个规则出错或者哪个参数出错了吗?谢谢各位啦

下载

下载

网友A:
没有短路,只是焊盘和铜皮的距离很短很短很短,设置一下它们之间的距离

楼主(2021-05-24):
引用 网友A:
没有短路,只是焊盘和铜皮的距离很短很短很短,设置一下它们之间的距离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