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在对电源做阻抗仿真的时候,为什么参考阻抗设置0.1欧姆

楼主(2020-12-24):
在对电源做阻抗仿真的时候,为什么参考阻抗设置0.1欧姆

网友:
    比较接近实际的电源阻抗值

楼主:
    我发现设置50和0.1欧姆,结果差异蛮大的,那应该以哪个为准呢?理论上不匹配阻抗也应该没关系

网友:
    华为海思新一代PLC-IOT电力载波方案,专注于智慧照明的研发136328132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设置50和0.1欧姆,结果差异蛮大的,那应该以哪个为准呢?理论上不匹配阻抗也应该没关系

50欧姆的话,电压被拉下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设置50和0.1欧姆,结果差异蛮大的,那应该以哪个为准呢?理论上不匹配阻抗也应该没关系

    50欧姆的话,电压被拉下来了吧

没有明白我们看s参数中的z参数,好像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设置50和0.1欧姆,结果差异蛮大的,那应该以哪个为准呢?理论上不匹配阻抗也应该没关系

50欧姆的话,电压被拉下来了吧

是ac阻抗,不是dc阻抗

网友B:
    看下图,Zin正比于端口阻抗,比例关系为以(1-S11)/1+S11为变量的分数,而对PDN来讲S11是一个极小值。所以当R过大,其对Zin的影响将远大于S11。

网友(2021-04-02):
    源端0.1,终端50。电源的参考阻抗肯定是越小越好的,终端的50只是个参考。最终的PDN主要还是看去耦电容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B:
    看下图,Zin正比于端口阻抗,比例关系为以(1-S11)/1+S11为变量的分数,而对PDN来讲S11是一个极小值。所以 ...

    大佬,这个文档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