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TLAB大神关于eps的问题

楼主(2020-12-25):
第一次接触eps这个函数,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代码:
I 表示一组向量
请问I(I==0)=I(I==0)+eps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把矩阵I中严格等于零的元素都找出来,然后给这些元素全都加上一个小量eps(可以理解为计算机实际进行数值计算时所容许的最小数值,因为内存等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小量是可以根据计算机来确定的,而不是数学意义上的那个ε)

这种操作一般是用来避免零出现在某些地方影响运算的,比如当需要计算倒数的时候,零的倒数是无穷大,但小量eps的倒数可能只是一个有限的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