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离散化状态方程

楼主(2020-12-25):
程序如下:

A=[0 0 1 0;
   0 0 0 1;
   1 1 1 2;
   5 -6 3 -4];
B=[0 0;
   0 0;
   -1 0;
   0 7];
C=[1 1 1 2;
   1 -1 0 0;
   0 1 0 0];%%  A第三行与C第一行一样;B第三行与D第一行一样
D=[-1 0;
    0 0;
   -1 0];
N=500;T=5;a=0;h=(T-a)/N;L=length(a:h:T);    %%步长
X=zeros(4,L);Y=zeros(3,L);U=zeros(2,L);       %%初始化
%%u1=sinx;
%%u2=cosx;

[Ad,Bd,Cd,Dd]=c2dm(A,B,C,D,h);       %%%状态方程离散化
for i=1
    U(1,i)=sin(h*(i-1));
    U(2,i)=cos(h*(i-1));
end      %%%  输入
for j=1
    Y(:,j)=Cd*X(:,j)+Dd*U(:,j);
    X(:,j+1)=Ad*X(:,j)+Bd*U(:,j);
end        %%%  求离散化后的状态方程
plot(X(3,);
hold on;
plot(Y(1,)

按道理两个曲线应该重合,结果(附件)却不重合,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从你的C矩阵看,你的Y(1)和X(3)可不相等哦,这两个曲线不重合很正常。

网友:
楼主你的代码我跑出来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