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可以区分出TVS二极管正负极吗?

楼主(2020-12-25):
万用表可以区分出TVS二极管正负极吗?

网友:
可以,用二极管档可以量出来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
自己测试一下,不就马上清楚咯?!

网友A:
    二极管档  能量出压降值的就说明红接正黑接负,量不出值就说明黑红对正负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  能量出压降值的就说明红接正黑接负,量不出值就说明黑红对正负反了

    也有可能是这个TVS没有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这个TVS没有极性

    双向的  就测不出值   不过双向的就不用纠结方向了  随便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