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50这款芯片USB HUB,可以用3.3V供电吗?

楼主(2020-12-25):
用这款芯片扩USB,想电源直接供3.3V,有这样用过的吗?谢谢

网友:
    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A:
    可以用3.3V供电,OVC脚预留上拉,防止过流防护导致hub转出的usb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3.3V供电,OVC脚预留上拉,防止过流防护导致hub转出的usb失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