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同时给板上多个同一模块供电,如何独立和保护处理会好一些?

楼主(2020-12-25):
24V外界供电过一个保险丝,同时分给五个DC/DC模块,转出需要的电压,怎么处理,可以让每一个模块的电源互不干扰,独立出来?一个模块电源出问题,不会影响其他模块?谢谢,我是如图这样,直接引的,会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直接24转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24转3.3了

    DCDC莫块,直接转的

网友B:
電源與接地分割開!

网友:
    每一路增加一个Efuse,有何多芯片。这样那一路短路了,就不会影响其他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與接地分割開!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與接地分割開!

    版主,我发现我菜到看不懂,我试着理解一下,是不是24V给四块板子供电,比如生成3.3V和GND,就分别命名为3.3VA/GNDA,3.3VB/GNDB,3.3VC/GNDC,3.3VD/GNDD,这些电源和GND都是独立,不需要像AGND和DGND加一个电阻连在一起吗,谢谢

网友:
    四路做电流检测 再串一颗差模电感,当然输出的电源和地即使网络一样也分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