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网络无法连接

楼主(2020-12-25):
如图,同一网络无法连接,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了管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了管脚对

    好像是的,那该怎么解除呢?

网友(2024-12-16):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的,那该怎么解除呢?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类似疑问,管脚对那里设置是一样的,为什么router打地孔的时候有些项目会显示保护带,有些项目却不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