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拉力不能传递导致的失效形式是什么?

楼主(2020-12-25):
    螺纹拉力不能传递导致的失效形式是什么?

网友:
    这种失效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螺套脱落

网友:
    导致螺套脱落的原因主要为:螺套结构设计或加工不合理以及卡环弹性差。

网友:
    螺套卡环槽轴向或径向壁厚太薄
螺套结构设计或加工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