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的吸嘴材质有哪些?

楼主(2020-12-25):
    SMT贴片机的吸嘴材质有哪些?

网友:
    SMT贴片机吸嘴按形状分有圆孔,方孔,V型等

楼主:
    钻石钢吸嘴:结实、好用、永不发白,但是特贵,性价比也不高。
    钨钢吸嘴:钨钢吸嘴结实,耐用,但是易发白,不怕麻烦的朋友,或者SMT新人可以选择钨钢吸嘴,发白了就用油性笔涂涂,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胶头吸嘴:当料的表面不平整或料有粘性时,适合选用胶头吸嘴,但是胶头吸嘴寿命不长,建议订胶头吸嘴时,多买些胶嘴头备用,当嘴头磨损了时,可以直接自己换上胶嘴头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