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线性规划函数linprog…

楼主(2020-12-25):
Matlab真的很强大,优化都方便了很多

先说说linprog的使用吧:

min f'x
约束条件: Ax<=b
等式约束条件: Aeqx=beq
lb<=x<=ub

linprog函数的调用格式如下:
linprog中f都是求最小值,这个要记住。
A和b是不等式约束条件的参数。
Aeq和beq是等式约束条件的参数。
lb和ub为x取值的取值范围。

函数使用形式:

  • x=linprog(f,A,b)
  • x=linprog(f,A,b,Aeq,beq)
  • x=linprog(f,A,b,Aeq,beq,lb,ub)
  • x=linprog(f,A,b,Aeq,beq,lb,ub,x0)
  • x=linprog(f,A,b,Aeq,beq,lb,ub,x0,options)
  • [x,fval]=linprog(…)
  • [x, fval, exitflag]=linprog(…)
  • [x, fval, exitflag, output]=linprog(…)
  • [x, fval, exitflag, output, lambda]=linprog(…)

一般主要用的是:

  • x=linprog(f,A,b,Aep,beq,lb,ub);

设定中主要要注意的就是参数的维数是否于使用的相对应。

举个例子吧:

生活中最常用的:假如有三种商品,a,b,c。三种商品总的数量不能超过30;c种商品不能超过15,b种商品不能超过10。

商品的单价是10,20,30。现在求三种商品各是多少,销售额最高。

转化为数学问题:

条件:

a+b+c<30

c<15

b<10

函数:f = 10*a+20*b+30*c

因为linprog求的是最小值,一次我们改为:f = -(10*a+20*b+30*c)

这样我们有了函数,然后:

根据约束条件不等式,有:

  • A = [1 1 1;0 0 1;0 1 0]
  • b = [30 15 10]

但这样算出来的结果大家会发现是小数,也可能是负数。

因此我们加入a b c取值的上下限

  • lb = [0 0 0]
  • ub = [30 30 30]

如果在计算中需要得到小数的结果,只要写成0.00或者30.00就可以了

最后带入函数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Matlab线性规划函数linpr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