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xpedition调用数据源里的器件时遇到不适当的参数

楼主(2020-12-25):
如题,放置器件时,出现了图片上的错误,CL View里调用器件的时候就没有问题,search里面调用就出问题,另外中心库指定好了,ODBC数据源也是配置过了,就是不能用,人都傻了,请问有没有大佬能帮忙看看啊(T_T)

网友A:
    器件放不进去吗

网友B:
    换个project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放不进去吗

 能放进去但是不能用,没有任何特性,完了还选不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project试

    换过了,中心库也换来着,但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重配置一次吧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控制面板里区域和语言→用户→修改系统区域→English(United States),这波真的太难了,问了好久,很好奇的是我系统语言都设置成英文了,软件内setup settings里也设置了英文,结果问题还是处在语言上,这软件对英文是有多么大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