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使用技巧笔记(转)

楼主(2020-12-25):
pads 使用技巧笔记(转)

提示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osr_syms>
需要添加一下pads自带的一个库,名字为common位置在安装目录SDD_HOME\Libraries\common

原理图统一修改字体
点击Setup/Fonts菜单,弹出Fonts设置框,在Font Sytle下选择“System”,然后就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你需要的字体了,然后点“OK”保存设置.
依次进入Tools/Options,然后选择Text,在那里面进行元件属性字体大小的修改。其中Ref-Des为器件标号(R)

  打散元器件
Tools / Disperse  Components

在同一工程下建立多张原理图
setup / Sheets /Add

添加PCB封装
1)选定已有元件X4,右击,Edit decal
2)File>save decal as…
3)File>library…
4)点击parts>new
5)选PCB decal
6) 选定封装 Assign>ok
7) Name of Part Type:输入封装名称,点击OK导入成功
在 PADS logic下统一修改器件的封装
重新设置元件封装后,将Apply update to下面的框选择为:All Parts This Type。

设置板框倒角
step1: 先进行单位设置。“Tools”→“Options…”,在“Global”的“Design units”中选择“Metric”,OK。(当然如果您对国际单位和英制单位之间的转换很熟悉也可以不用设置)
step2: 在“Tools”→“Options…”,选择“Design”,在“Miters”中选择“Arc”,OK
step3:    选择边框(注意:是两个边的顶角),点击右键,选择“Add Miters”
step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上倒角半径5,OK.

网友:
看看大神分享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