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再回到原理图接上电阻或电容,才能仿真出讯号线接上元件的小号参数吗?

楼主(2020-12-25):
如果要用ADS对PCB板子的讯号线做S参数的仿真,使用MoM及SIPro进行仿真,如果讯号线上面有连接元件比方说电阻或电容之类的,只能在MoM上面先设Port仿真结束后。
再回到原理图接上电阻或电容,才能仿真出讯号线接上元件的小号参数吗?
有办法直接在MoM或SIPro介面上直接接上元件吗?
以前在学校通常是用siwave进行仿真,再把小号参数丢到ADS进行眼图仿真。
但现在工作公司只有买ADS及SI / PIPRO,少了SIwave用起来特别不顺手,请教有使用ADS的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没做过,不太清楚。

网友:
    可以在SI Pro界面上选择阻容两端的网络后,会自动提取出所接阻容器件,再对阻容器件设置模型,就可以提取S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