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 绘制PCB时如何使走线走在无网络的NC焊盘上不报错

楼主(2020-12-25):
请教诸位大佬,最近在画EMMC的线路,BGA封装,间距很小,无法扇出,参考了别人的图纸发现是从NC,无用引脚上走过去的,但是我个人绘制的时候会出现DRC报错,想知道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没用过这种方式,这种情况报错才是正常的吧,要不你忽略DRC

网友:
    Edit---Properties,Find里面选pin---No DRC,但是这样很危险,有其他的DRC也不会报错 ,个人感觉不如不加这个属性,先别管那些扇出的DRC,等一切都好了之后把DRC Waive掉就好了

网友:
    添加NO DRC属性

网友(2021-01-24):
    有DRC只是提醒你不符合规则而已 只要确定没有开短路风险不需要去管它

网友:
    给芯片设置一个Unfix_pin属性,把无用的引脚的焊盘移到板外去

网友:
    原理图上添加,导入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