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与原理图的交互式选择

楼主(2020-12-26):
在用axlSelect()函数的时候,得先设置FindFilter,然后在选择完成后,获得其DBID,

当在原理图(HDL或者Capture)中选择器件后,brd上器件也被选择且高亮,能否有个函数,获得此时被选择对象的DBID

我在调试环境下直接用axlGetSelSet()返回的是nil
请求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
感谢,获取高亮确实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法,不过我还想请教一下allegro自带的移动命令是如何和原理图进行交互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通过高亮来筛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