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 Simulation设置FPGA的IBIS模型后保存不了

楼主(2020-12-28):
DDR Simulation设置FPGA的IBIS模型后保存不了,出现no power pin connected.Select one power pin at least,意思是没有选择电源PIN但是我在VRM里设置了也勾选了电源网络,好几个板子都是这样,是不是原理图或者板子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模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的问题

谢谢杜老师,再请教一下怎么解决呢?我有用过同一个模型文件在三块板子的FPGA上实验只有一块板子可以,所以我怀疑是BRD转换spd文件哪里设置错误或者板子本身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B:
    你用的实例是:高度电路设计与仿真分析实例这本书吗?我遇到了点问题,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实例是:高度电路设计与仿真分析实例这本书吗?我遇到了点问题,请教请教

不是,是自己的项目自学的,也是刚入门有啥问题一起交流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自己的项目自学的,也是刚入门有啥问题一起交流学习下,

可否加工QQ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