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递函数转为连续

楼主(2020-12-28):
怎么把下图这样的离散传递函数转为连续的?

网友:
[N,D] = d2cm(num,den,Ts);
g = tf(N1,D1);
num,den分别为z传递函数的分子和分母,Ts是你的采样时间,默认是使用零阶保持器,其他的可以查看d2cm的帮助文档。N,D是s传递函数的分子和分母,再使用 tf 函数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