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封装元件

楼主(2020-12-28):
AD中没有画LGA封装元件的向导,所以自己尝试着自己画。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LGA封装的元件露出来的有弹性的金属触须,在安装时需要一个扣架来固定。各位前辈大侠有没有用过这种封装的,详细的说一下吧,怎么把这个元件具体的安装到板子上??/ L6 L" u0 i/ F9 [% u

网友:
    什么板子  不应该是直接贴片吗?

网友:
    LGA芯片是方形的焊盘 需要定制相关的socket座 socket先和PCB焊接 芯片再放置到socket上即可 这也是LGA 的灵活兼容的特性,PCB的封装也只是socket座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