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示波器什么信号都可以测吗? 或者说具体能测试哪些呢?

楼主(2020-12-28):
    示波器什么信号都可以测吗? 或者说具体能测试哪些呢?

网友:
    当然不是啦

网友:
    建议你去看看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
    或者跟一个大师学一段时间 很快就会了

网友:
    大部分信号都可以测,但是限制也很多,很多信号的很多指标它测不了,另外高低端示波器自身的差异也很大

网友:
    看带宽和采样速率  只要被测信号在这个示波器参数范围内   都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