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同一个网络在多个层的铺铜为什么形状是重合的?

楼主(2020-12-28):
PCB同一个网络在多个层的铺铜为什么形状是重合的?) t8 C' j- p0 `& a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网友:
    在PCB设计中,有很多信号需要隔离处理,比如模拟信号,一般会与整版的地隔开,单独画个区域给它

网友:
    每一层都一样,这样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不正常吗,尤其是电源,如果一层载流量不够可以多铺两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