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在这个电路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0-12-28):
这个运放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改变R6的大小,使得运放的负端输入电压变化(和R3/R4分压),从而与正端的电压进行比较,当R3与R6电压接近相等时,输出电平翻转。就是起到一个比较电压的作用。把运放的输入正负端电压公式列出来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2楼说的对,把运放的输入正负端电压公式列出来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比较电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