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S8550的E级接地还能工作?

楼主(2020-12-28):
请问为什么图中的电路也能正常工作,用万用变量出来R58两端大约0.4V,LED两端2.3V,三极管CE压降0.6V,B级大约13mV。现在B电压大于E也工作了,LA_C1是单片机IO口输出的信号。图没有画错,实物就是这样的,按道理三极管截止应该是不工作的。单片机是LPC824。

网友:
三极管反向不代表截止啊,反向的Rce大约1K左右的。

网友:
因为元件用错了,难道不是应该用8050吗?

网友:
电路不对,元器件对的,这里要IO口高电平不亮才能正常。

网友:
2、3换个位置,一般按这个电路方式建议用NPN管

网友:
    1. R58两端大约0.4V,那么Ic=0.4V/1k = 0.4mA,LED的Forward current一般几到几十mA,你确定LED能点亮?
    2. VE接的GND_K,假定GND_K为0电平,VE=0,不论LA_C1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VE<=VB,PNP管都不可能开启;
    3. 这种电路一般用NPN管

网友:
    图肯定错了。。。。

网友(2021-01-28):
    此时相当于一个没有放大作用的开关.  特点是Vce极小, 可以用在语音的静音电路上

网友:
    反接 C 極和 E 極還是同樣結構的二級管,只不過載子Carrier)濃度較低、增益Gain)會變小。

當開關推小電流還是能動,推大電流(例如 100mA)就不行了。

    這個小弟有經驗,不相信樓主可以試試。

    意思就是說,年少時小弟也犯過這蠢錯誤!

网友:
    9楼厉害!
6楼:LED驱动电流不需要几十mA,1mA就能亮,只是亮度小而已。
R58两端电压不只0.4V。而是1.4V。因为三极管饱和电压VCE可以低至0.1V。

网友:
    按照这个原理图搭了一个电路测试了一下 三极管C跟E对调是可以用 只不过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网友:
    这里应该用NPN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