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关于时间的函数的不完全总结

楼主(2020-12-28):
一、日期和时间三种表示格式

(1)日期字符串:

NowDate=date

NowDate =

08-Aug-2008

year(NowDate) %提取日期的年份

ans =

(2)连续的日期数值:离公元元年1月1日的天数

now

ans =

7.3363e+005

(3)日期向量:包括年、月、日、时、分和秒6个数值

clock

ans =

1.0e+003 *

   2.0080    0.0080    0.0080    0.0160    0.0100    0.0027

二、日期格式的转换

(1)datastr:转换为日期字符串,相当于date命令结果。

datastr(D, F)把日期D转换成由F指定的样式,F取值为0~31。

(2)datanum:转换为连续的日期数值,相当于now命令结果。

(3)datevec:转换为向量格式,相当于clock命令结果。

三、计时函数

获知代码执行的时间。

(1)cputime

t=cputime; magic(8)*rand(8); cputime-t

ans =

    0.0100

(2)tic/toc

tic; magic(8)*rand(8); toc;

Elapsed time is 0.000000 seconds.

(3)etime(t1, t2):计算两个日期向量t1和t2之间的时间差。

t=clock; magic(8)*rand(8); etime(clock,t)

ans =

经常我们需要计算我们程序到底运行多长时间,这样可以比较程序的执行效率。当然这个对于只有几秒钟的小程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大程序就有很重要的意义了。

下面我们就说说Matlab中计算程序运行时间的三种常用方法吧!

注意:三种方法由于使用原理不一样,得到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差距!

1、tic和toc组合(使用最多的)

计算tic和toc之间那段程序之间的运行时间,它的经典格式为

  • tic
  • 。。。。。。。。。。
  • toc

换句话说程序,程序遇到tic时Matlab自动开始计时,运行到toc时自动计算此时与最近一次tic之间的时间。这个有点拗口,下面我们举个例子说明
  • % by dynamic of Matlab技术论坛
  • % see also http://www.matlabsky.com
  • % contact me matlabsky@gmail.com
  • % 2009-08-18 12:08:47
  • clc
  • tic;%tic1
  • t1=clock;
  • for i=1:3
  • tic ;%tic2
  • t2=clock;
  • pause(3*rand)
  • %计算到上一次遇到tic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每次循环的时间
  • disp(['toc计算第',num2str(i),'次循环运行时间:',num2str(toc)]);
  • %计算每次循环的时间
  • disp(['etime计算第',num2str(i),'次循环运行时间:',num2str(etime(clock,t2))]);
  • %计算程序总共的运行时间
  • disp(['etime计算程序从开始到现在运行的时间:',num2str(etime(clock,t1))]);
  • disp('======================================')
  • end
  • %计算此时到tic2的时间,由于最后一次遇到tic是在for循环的i=3时,所以计算的是最后一次循环的时间
  • disp(['toc计算最后一次循环运行时间',num2str(toc)])
  • disp(['etime程序总运行时间:',num2str(etime(clock,t1))]);

运行结果如下,大家可以自己分析下
  • toc计算第1次循环运行时间:2.5628
  • etime计算第1次循环运行时间:2.562
  • etime计算程序从开始到现在运行的时间:2.562
  • ======================================
  • toc计算第2次循环运行时间:2.8108
  • etime计算第2次循环运行时间:2.813
  • etime计算程序从开始到现在运行的时间:5.375
  • ======================================
  • toc计算第3次循环运行时间:2.0462
  • etime计算第3次循环运行时间:2.046
  • etime计算程序从开始到现在运行的时间:7.421
  • ======================================
  • toc计算最后一次循环运行时间2.0479
  • etime程序总运行时间:7.421

2、etime(t1,t2)并和clock配合

来计算t1,t2之间的时间差,它是通过调用windows系统的时钟进行时间差计算得到运行时间的,应用的形式
  • t1=clock;
  • 。。。。。。。。。。。
  • t2=clock;
  • etime(t2,t1)

至于例子我就不举了,因为在上面的例子中使用了etime函数了

3、cputime函数来完成

使用方法和etime相似,只是这个是使用cpu的主频计算的,和前面原理不同,使用格式如下
  • t0=cputime
  • 。。。。。。。。。。。。。
  • t1=cputime-t0

上面说到了三种方法,都是可以进行程序运行时间计算的, 但是Matlab官方推荐使用tic/toc组合 ,When timing the duration of an event, use the tic and toc functions instead of clock or etime.

至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选择,但是使用tic/toc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toc计算的是与最后一次运行的tic之间的时间 ,不是第一个tic,更不是第二个。。。。。

网友:
关于时间的函数的不完全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