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pptc可能失效情况有哪些

楼主(2020-12-28):
自恢复保险丝PPTC失效动作次数
  失效动作次数和自恢复保险丝PPTC每次动作之后的恢复时间有关,时间越长,可以承受的次数就越多。自恢复保险丝PPTC测试条件为每次动作后120秒恢复,1000个动作循环后,性能有保证。
  自恢复保险丝PPTC可能失效情况有:许多次动作、持续长时间动作、电压超过额定工作电压Vmax、故障电流超过额定动作电流Imax。
  自恢复保险丝PPTC失效表现为性能参数下降或者断路。
  自恢复保险丝pptc可能失效情况有哪些
  自恢复保险丝一般情况下都不可能失效,只是说可能存在一个误动作情况,这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电阻,温度升高阻值变大。
  反之,在客户应用中存在的一个误动作情况就是温度高的的情况下回自动跳断,像电动车充电器,充久了里面温度过高保险丝断开,充不了电了。隔断时间又恢复,又通电。
  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就是一种误动作。还有像车载这块,夏天南北方的温度会很有比较大的差别。
  因此,自恢复保险丝的实际应用如果是长时间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建议甚用。
  附,PPTC自恢复保险丝常见问题大全
  首先,也不是所有一次性保险丝都快,例如砂管保险丝就慢得很。
  如果我为电源产品选择保险丝,只要功率不是很大,我会选自复保险。
  最主要的原因是不会因为意外损坏招致退货或者返修;
  如果连自复保险都烧坏了,客户大概也不好意思找我了。

  其二是自复保险丝的连续运行寿命长,基本不存在影响实际应用的老化。
  对于中小功率电源,基本上其电路元件都有足够的裕量和内在的限流机制,等着自复保险断路是没有问题的。
  较大功率的恐怕是不行的,如果不做考虑、短路浪涌就可能烧坏很多部件。
  另外,从机理上看,如果电流太大,接触分离的过程就很可能烧毁自复保险。
  我不能确定你讲的可靠性差是不是也包括了动作电流不准、断流不彻底等问题,还是只是失效率高。
  我估计前两项是受其工作机理限制,应该是赶不上一次保险丝的。
  失效率高的问题不应该,如果与其发热有关、至少可以通过选大一点的动作电流可以改善。
  我没有见过规定采用自复保险的标准,只是有些标准规定了发生过流时的动作或是不是要自复。
  如果要求有自复功能,肯定选自复保险要比自复电路来的便宜。

网友:
也不是所有一次性保险丝都快,例如砂管保险丝就慢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