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可以用板载天线么?

楼主(2020-12-28):
wIFi可以用板载天线么?想做个ap6225的模块,但是感觉外接天线麻烦,可以直接板载么,有什么要求没?看到过蓝牙天线,长度,宽度,还有扭曲好像都是固定的,那么wifi天线需要这种特定规定么?

网友:
当然可以啊,参考树莓派
当然要做好阻抗匹配,不会阻抗就用陶瓷板载天线,离模组尽量近并且周围地挖空就行了。
如果是大神就参考树莓派zero,直接用PCB走线做的天线,比陶瓷天线(树莓派3B)信号还好

网友:
    WIFI产品可以使用内置天线,包含板载的PCB天线、内置的PCB天线和内置的插件天线等

网友:
    当然可以的,比如著名的esp8266的一种模块就是用的板载天线。

网友:
    HFSS仿真一下,轻松搞点蓝牙,WIFI天行也行。

网友:
    AP6255板载天线较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