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模块单独使用不报错,放到系统报错

楼主(2020-12-28):
最近本人搭了一个支持向量机拟合电机逆系统的解耦控制模型,下图的逆系统模型用的是simulink中的function模块,里面调用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工具箱simlssvm,数据都是训练好的,当我把模块单独拿出来的时候,该逆系统正常运行不报错,但是当我加到原系统中时,出现错误:The extrinsic function 'simlssvm' is not available for standalone code generation. It must be eliminated for stand-alone code to be generated. It could not be eliminated because its outputs appear to influence the calling function.  Fix this error by not using 'simlssvm' or by ensuring that its outputs are unused.

function程序如下,XYalpha的数组太长了,我就用[]代替了,个人感觉程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单独拿出来能用,跪求各位大神指教!!!!:
A_LSSVM输入输出模块
function [imd,imq,ibd,ibq] = GA_LSSVM(omega1,displace_X2,displace_Y2)
% 读取训练数据及训练结果
coder.extrinsic('simlssvm');
imd = zeros(1,1);
imq = zeros(1,1);
ibd = zeros(1,1);
ibq = zeros(1,1);
alpha1 = [];
alpha2 = [];
alpha3 = [];
alpha4 = [];
b1 = [0.749494965147066];
b2 = [0.571922877647378];
b3 = [-0.0970456665481540];
b4 = [0.782216210156907];
gam1 = [468.750000000000];
gam2 = [468.750000000000];
gam3 = [468.750000000000];
gam4 = [468.750000000000];
sig21 = [0.0625000000000000];
sig22 = [0.0312500000000000];
sig23 = [0.625000000000000];
sig24 = [0.625000000000000];
X = [];
Y1 = [];
Y2 = [];
Y3 = [];
Y4 = [];
% 输入初始化
type = 'function estimation';
Xnew = [omega1 displace_X2 displace_Y2];
% 输出初始化
% 读取输入规模
imd = simlssvm({X,Y1,type,gam1,sig21,'RBF_kernel','preprocess'},{alpha1,b1},Xnew);
imq = simlssvm({X,Y2,type,gam2,sig22,'RBF_kernel','preprocess'},{alpha2,b2},Xnew);
ibd = simlssvm({X,Y3,type,gam3,sig23,'RBF_kernel','preprocess'},{alpha3,b3},Xnew);
ibq = simlssvm({X,Y4,type,gam4,sig24,'RBF_kernel','preprocess'},{alpha4,b4},Xnew);

网友: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