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陶瓷高压电容的安全爬电距离?

楼主(2020-12-28):
怎么设置陶瓷高压电容的安全爬电距离?: o2 I$ O6 _5 _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通常来说,如果我们需要将一颗10KV的高压电容器裸露在空气中使用,那么两极间的安全爬电距离超过10mm将是比较安全的。通常高压电容器的电压越高,电场强也就越大。所以,随着电压的提高,极间距离也要求更高,不能简单地成倍扩充距离。比如将三只高压陶瓷电容器串联成一个100KV的电容器模组,通上100KV的电压后,因为场强的影响,最终可能导致靠近高压端的电容器最先击碎。而这时的极间距离已经达到500mm左右。所以对高压电容器的设计来说,除了高度的考量之外,工程师们还要考虑增加均压罩,并且保证电容器的电压强度远高于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