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里面怎么加BOM ignore属性

楼主(2020-12-28):
orcad 里面怎么加BOM ignore属性?有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在原理图界面内,是用CIS元器件数据库的方式添加的元器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界面内,是用CIS元器件数据库的方式添加的元器件么?

    不是,是自己的本地建的库

网友(2021-11-24):
    添加这个属性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2021-12-30):
    首先版本的是cis  然后把不贴的元件设置NC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