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信号网名的全局查找

楼主(2020-12-28):
    各位大侠,请问capture cis 选中一根信号线,显示所有相同网络名称的信号线,类似 design entry HDL的 global navigation功能,谢谢了

网友A:
    选中网络,右键下点sianals,出现导航栏,双击可以跳转,只是不能和hdl里面那样同一页都高亮显示,要同一页全选中高亮,只有在当前页选中网络,右键选择select entire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网络,右键下点sianals,出现导航栏,双击可以跳转,只是不能和hdl里面那样同一页都高亮显示,要同一页 ...

,非常感谢,这样检查网络就比较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