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降17.2但是17.2打不开怎么回事,

楼主(2020-12-28):
求高手解决,感谢

网友:
    打不开的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
我的17.2是可以打开17.4降的17.2的文件的,之前也有网友问过你这个问题,有的通过更新补丁解决了这个问题。17.2的bug很多,17.2安装后是否打了补丁了,如果没有建议去打个新一点的补丁!https://www.eda365.com/thread-354515-1-1.html

    17.4的按下图设置为兼容17.2模式后再去降版本试试:

网友:
    不会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肯定是补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