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里面走线总是喜欢出现这种情况 有没有哪位大佬告诉下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可以...

楼主(2020-12-28):
(图片)

楼主:
Router里面走线总是喜欢出现这种情况 有没有哪位大佬告诉下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可以处理

网友A:
请详细说明问题,你在router里面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详细说明问题,你在router里面铺铜?

就是走线而已  按po总是喜欢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走线而已  按po总是喜欢出现这种现象

是不是走线颜色和铜皮颜色设置成一种了所以视觉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