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EX接口外接天线和PCB板载天线对比

楼主(2020-12-29):
说到蓝牙模块,有一个东西不得不提,那就是天线。那天线是什么呢?天线是一种用来发射或者接收电磁波的元器件。发射天线的作用主要是将发射机的高频电流能量有效地转换成空间的电磁能量;而接收天线的作用则恰恰相反,因此天线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个能量转换器。

了解蓝牙的应该都知道,其实蓝牙模块能够不用考虑使用位置或使用方向都能够顺利完成短距离的数据传输,但适当的蓝牙天线设计将会有助于达到更好的传输质量。比如,拿目前市面上蓝牙模块常见的两种天线:IPEX接口外接天线和PCB板载天线来对比一下。

IPEX接口外接天线,它的优点是:信号的方向指向性好,效率高,抗干扰能力强,能远离主板上的干扰,而且不用过多的进行调试匹配,作为终端厂家,只需要外面接一个IPEX的天线即可;当然也有缺点:成本高,组装麻烦。

PCB板载天线,它的优点是:成本低,不需要单独组装天线,不易触碰损坏且组装方便,但有得必有失-----PCB天线容易受到主板上的干扰,效率相对较低,牺牲性能。

说明:因为近距离数据传输本身就比较稳定,所以蓝牙模块上的天线其实在近处时的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距离远了,外置天线会有明显的优势。

深圳市升润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知名的蓝牙模块供应商,深耕BLE市场,现已推出多款蓝牙模块,比如带IPEX接口外接天线的蓝牙4.2BLE模块:HY-40R204I。采用的是TI的CC2640R2F方案。

(1)一般特性:

尺寸:17.9*11.59*2.0/2.6(带屏蔽罩)mm

通讯接口:UART/SPI

传输距离:120米

频率范围:2402-2480MHZ(2.4GISM频段)

发射功率:-20~5dBm(用户可通过软件编程设定)

接收灵敏度:-96dBm

天线选项:IPEX外接天线

传输速率:12K/S(不加密,单连接,单包248字节/20ms);1K/s(不加密,能同时被4个主机连接,单包20字节/20ms)

波特率:9600-600000

bps(默认256000bps)

工作电压:2.4-3.6V(DC)

工作电流:AcTIve-ModeRX:5.9mAmax

AcTIve-ModeTXat0dBm:6.1mAmax

AcTIve-ModeTXat+5dBm:9.1mAmax

睡眠:3.54μAavg

数传:2.75mAavg

工作温度:-40℃~+85℃

存储温度:-40℃~+85℃

安规认证:符合BQB/FCC/CE/RoHS认证

升润科技是BLE低功耗、蓝牙数据模块的生产厂家,采用进口德州仪器(TI)蓝牙芯片,蓝牙模块均经过高低温长期测试,性能一致稳定,PCB板载天线的BLE蓝牙4.2模块:HY-40R204P

(1)一般特性:

最大发射功率:+5dBm

最小发射功率:-21dBm

接收灵敏度:-97dBm

最大传输距离:120M

(2)功耗:

Active-ModeRX:5.9mAmax

Active-ModeTXat0dBm:6.1mAmax

Active-ModeTXat+5dBm:9.1mAmax

睡眠:3.54μAavg

数传:2.75mAavg

(3)透传特性:

最高传输速度:12KB/S

最高串口波特率:600000bps

网友:
PCB天线容易受到主板上的干扰,效率相对较低,牺牲性能。

网友:
    高频微波高难度PCB加工与研发,特殊工艺,双面多层混压盲孔板,功分器,双工器,合路器,功放,干放,射频,北斗天线,5G天线及电子通讯产品所使用的线路板生产厂家。有多年生产经验,罗杰斯,泰康尼,雅龙,F4B,松下,TP,TB-73等特殊板材,介电常数2.2-22不等,欢迎咨询!电话:17607552266(张生,微信同号)

网友(2023-04-11):
    鑫成尔电子专业制作1-28层高频微波电路板,5.8g 24g LED灯感应微波雷达板,高精密,特殊工艺,1-32层PCB高频板,专业难度板:盲孔板、混压板、铜板、 1—32层 1-3阶HDI其中高频板的板材有:F4B,Rogers, TACONIC ,ARLON, TP-2等,吴小姐:13715293763,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