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电路板中使用的元件大多是SMD元件,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2020-12-29):
多层电路板中使用的元件大多是SMD元件,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它与集成电路相结合,使整机小型化,减轻重量

网友:
    提升了布线相互间的密度,减少了元器件相互间的间距,减少了信号传送途径

网友:
    减少了元器件的焊接点,大幅度降低了失效率;

    通过增加屏蔽层,降低了电路的信号失真;

引入接地冷却层,可降低局部超温,提升整机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