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天线该怎么匹配到50 Ohm呀?(新人求教)

楼主(2020-12-29):
请问各位大神,,我想做一个FM收音机,然后买了一个拉杆天线,整个天线是导通的,这个该怎么使用呀?
另外还有这种天线该怎么匹配到50 Ohm呀?(新人求教)

网友:
    你说的导通应该是在直流的情况下测试的,天线的增益特性之类都是要在对应频段下表现出来。如果是要匹配50OHM,那么应该在你的电路上对线路进行阻抗的控制。

网友:
    小白来学习的

网友:
    拉杆天线长度不一样对应频率的阻抗不一样,不用特意去匹配都50ohm。你只要保证你们RF走线是按50ohm起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