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多用图形电镀工艺代替全板电镀,相比之下优点是什么?

楼主(2020-12-29):
现在大多用图形电镀工艺代替全板电镀,相比之下优点是什么?

网友:
    在图形电镀后,只对基体铜进行蚀刻,而对图像电镀上的铜镀层不进行蚀刻,可以大大降低侧蚀的风险

网友:
    在高密度HDI线路板的生产中,通常先进行全板电镀,然后再进行图形电镀。这样,两种镀铜工艺的优缺点结合起来,相辅相成。

网友:
    也有不足:镀层薄厚公差取决图形电镀,无法严格达到产品特性阻抗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