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的时候,常见的造成润湿不良的主要原因有什么?

楼主(2020-12-29):
SMT加工的时候,常见的造成润湿不良的主要原因有什么

网友:
焊区表面被污染、焊区表面沾上助焊剂、或贴片元件表面生成了金属化合物。都会引起润湿不良。如银表面的硫化物,锡的表面有氧化物等都会产生润湿不良

网友:
    波峰焊时,基板表面存在气体,也容易产生润湿不良。

网友:
    解决润湿不良的方法有:

    1、严格执行对应的焊接工艺。

    2、PCB板和元件表面要做好清洁工作。

3、选择合适的焊料,并设定合理的焊接温度与时间。

网友:
    当焊料中残留金属超过0.005%时,焊剂活性程度降低,也会发生润湿不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