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如何绘制指定尺寸的板框?

楼主(2020-12-29):
    请问AD如何绘制指定尺寸的板框?

网友:
    先到绘制板框的机械层,点击线段命令,然后选择线段进入属性框输入线段的长度,就可以绘制符合尺寸的PCB板。

网友:
    2.2 定义板框

    Altium designer PCB画板速成教材.pdf

网友:
    复杂的板框,可以用Auto cad画,再导入。
四四方方的板框,直接用line绘制,绘制过程中,可看右下角,有显示尺寸。

网友:
    水一个先。论坛好人多

网友:
    我画PCB都是把CAD的框图导入PCB文件的,感觉用AD画框图不是很顺手

网友:
    用dxf,或者手动画个线再定义为板框

网友:
    AD自身带的那个画pcb外框的方法好复杂啊。就是画一个普通矩形都很麻烦,都想学一下CAD,用导入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