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CB走线的熔断电流如何考虑??PCB走线多大电流时会熔断,和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20-12-29):
    对PCB走线的熔断电流如何考虑??PCB走线多大电流时会熔断,和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
    参考 0.15× 线宽(mm)=A,这时最大电流。设计时候不能用熔断电流做预算。这样就是铜线的截面积。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从设计电路体现的吧

网友:
    我觉得画PCB要考虑的不是熔断,而是你的电路电流有多大,线宽需要多宽,至于熔断,支持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