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跑飞的原因有哪些?你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20-12-29):
DSP程序跑飞的原因有很多,你遇到过吗?你解决了吗?

一般调试代码的步骤有两种方案
方案一:先调试主程序,最后添加看门狗等保护电路
方案二:先搭建代码环境,比如看门狗保护电路等,然后在该平台上开发主程序
我呢,为了更好的编写算法代码,往往采用方案一。

在我调试代码的过程中,遇到过如下一种程序跑飞的情况:
【原因】硬件看门狗电路设计失误
【设计】我设计的方案中,采用美信芯片MAX706AT设计硬件看门狗电路,看似非常完美的电路,在连接仿真器进行简单方波输出测试时,发现DSP没有任务输出。程序已经异常了,因为我采用的方案一设计代码,所以我只知道异常,不知道原因。

【解决思路】
<1> 无数次的下载程序,并运行程序,但是程序总是异常运行。
<2> 庆幸的是,我的电路设计中有好几个IO直接驱动LED的电路,这时候,我特别注意到LED显示的亮度不正常,然后,我赶紧拿万用表测试IO电压,结果只有1.6V左右。这时,我已经明白,看门狗异常了。
<3> 排查电路中的MAX706AT电路,一点问题都没有。查找MAX706AT的封装和管脚对应时,发现了问题的根源。芯片有SOUMAX两种封装,说来奇怪,名称完全相同,封装不同,加上管脚定义不同,造成了看门狗芯片的复位电压总是低电压。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