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图上,在Keep-out layer 层上不能画线

楼主(2020-12-29):
AD的PCB图上,在Keep-out layer 层上不能画线,不知什么原因?有谁能画吗?
一画线就跳到Drill Drawing层。
而且奇怪的是,就算画好了一段其它层的线,双击也不能改到Keep-out layer 层(在层选择里面压根就没有这上层)

在画线的时候,按TAB键,也找不到Keep-out layer 层。

打开已经画好的板子,Keep-out layer 层也变成了all layers层。

网友:
    Keep-out layer本来就是不能走线的层,为什么要在上面走线呢

网友:
较高版本的AD,对Keepout做了重新定义。
先切换到Keepout层,再点菜单place->Keepout,进行放置。

网友:
    按2楼的干吧

网友:
为什么车辆不能逆行呢??按章法办事,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高版本将keepout重新定义了,可以参照2L的画法
    如果已经画好了,可以选择,然后tool 菜单下,选择转换成keepout 然后将图层改成keepout层

网友:
    用工具下面的转换功能

网友:
    这个问题图文并茂,描述的很到位按楼上操作就行了

网友:
    导入别的层,用特殊粘贴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