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降低芯片功耗?

楼主(2020-12-29):
为什么要降低芯片功耗

网友:
    芯片封装都较小,如果功耗过大,则能量密度太大

网友:
    功耗影响到芯片内部甚至外部的电源网络架构设计

网友:
    高功率带来温度提升,会使性能受影响,时序跑不高

网友:
    1.提高性能2.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