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定义的小信号,大信号

楼主(2020-12-29):
请教一个问题,究竟怎么定义的小信号,大信号分析,经常看到别人说,但始终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区分的?高手请释疑,谢谢啦!

网友:
没有明确的划分界限。 在放大器这类要求线性工作的电路中,能够产生明显的非线性失真的信号是大信号,非线性失真可以忽略的信号是小信号。

网友:
小信号就是输入电平很低,以至输出电平在零值左右,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保证你的放大器,PA,都能有足够的线性度,缺点嘛可能会影响你的增益平坦度.大信号故明思意,输入电平可能比较大,输出也相应增大,这样在做大信号电路时,选择合适的器件就是很重要的了,因为如果输入超过了器件的饱合度就会有失真,严重会损坏器件.所以一般电路都选择小信号输入

网友:
    一般电路还是选择小信号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