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不同网络目标短接方法

楼主(2020-12-29):
实际需求:
无论是在原理图设计阶段,还是在PCB设计阶段,都时常有需求将两个网络通过短接点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可以通过在原理图中添加短接器件,然后在PCB中可以任意地将短接器件放置在PCB各个层中;或者在PCB设计时,需要将两个网络进行人为刻意短接时,可以有灵活的方法实现线与线,线与过孔,线与铜皮等不同目标之间的短接。往往这些短接都使用在特殊情况,而且不希望在检查DRC信息时提示出大量的报错信息。

         本节老吴为大家介绍一下通过xpeditionTiebar功能,如何来方便地实现以上两种短接需求。
软件版本:XpeditionVX.2.8 64-bit
操作方法:
一、原理图驱动方法:
1.      Tiebar器件创建:
a)      Symbol创建:Pin Type为BI,Symbol Type为Module,Part ListExclude为True。
b)      Cell创建:PackageGroup为Buried。
c)       Part创建:关联对应的Symbol和Cell,无特殊设定。
2.      Tiebar器件的使用。
a)      原理图中在两个网络之间添加Tiebar器件。
b)      Xpedition中,如果期望将各个Tiebar放置在内层中,首先需要通过Setup->Licensed Modules->XpeditionEmbedded Passive获取这个license权限。然后在Component Explorer中,通过Placement Settings首先设定指定的Layer,然后选定具体的Tiebar,并将其放置在PCB中,实现不同目标之间的短接。
二、PCB中直接实现短接:
另一种方法不需要在中心库中先创建任何器件,可以在PCB中直接对不同网络的不同目标直接实现短接。一个短接Tiebar作为一种特殊的走线,可以在同一层内,实现以下不同网络目标之间的直接短接:
Trace/Via/Pin/Conductive Shape/Plane
To
Trace/Via/Pin/Conductive Shape/Plane
但是两个Tiebar Trace之间不允许直接互联。
操作方法:
1.     在设计一根网络线过程中,可以将鼠标悬停在某处,然后通过敲击键盘“T”激活Tiebar功能。
2.     进入Plow Tiebar模式后,工具提示用户选择第二个网络,这时直接点击具体目标,确定需要短接的网络。
3.     选定网络后,此时可以定义Tiebar Trace具体的长度,点击鼠标进行确认。
4.     将第二网络连接后,可以在Display Control中开启Net Names On Traces观察两个网络通过Tiebar实现了短接。
5.     Tiebar短接两个目标之后,如果需要对其进行移动,可以选定Tiebar,鼠标右键调用Move命令对其进行移动。
6.     如果需要改变Tiebar的宽度,可以右键Width中对线宽进行设定,也可以直接输入cw命令,对线宽进行调整。
7.     可以通过Analysis->Allowed Net Shorting Report功能检查所有的Tiebar短接点。在PCB发板前一一对Tiebars进行谨慎确认。
8.     以下为Tiebar在实际PCB上和输出Gerber后的实际效果。

提示:
1.     两个Tiebar之间不能实现直接相连。
2.     Tiebar Trace网络为Net 0,所有如果需要选择TiebarTrace,需要注意Filtering 这个按钮是否已经关闭。
3.     Tiebar Trace短接的网络,通过DRC并不会被报出违规信息。需要发板前通过Allowed Net Shorting Report进行确认。

网友:
    一个短接Tiebar作为一种特殊的走线,可以在同一层内,实现以下不同网络目标之间的直接短接。老吴分享的特别好。

网友:
    挺好的功能

网友:
    单点接地比较常用,以前在电路中设计过短路块来实现,这样会更加方便了。

网友(2021-06-22):
    版本EE2.2找不到tiebar功能,是不是没有呀,低版本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都用XpeditionVX.2.8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