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转换显示问题?

楼主(2020-12-29):
    关于AD转换我还是不懂啊
单片机AD转换出来的数值,到底怎么显示在数码管上?

网友:
    先看是8位还是16位的AD

网友:
以8位AD转换为例,AD转换得到的数值是0x00~0xff,也就是0~255。其对应的电压值是0~VCC,需要换算:
输入电压=转换结果*VCC/256。例如用2位数码管显示测量电压,假设转换结果是0xA6,
    data=(0xA6*5/256*100+5)/10,放大100倍+5是小数四舍五入,得到整数结果data=32,显示时在十位数加小数点即可显示成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