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稳压过程是怎样?又是如何输出5V的呢?

楼主(2020-12-29):
7805算是最常见的一款LDO了,有没有人清楚它的详细的稳压过程呢?比如输入12V,内部具体是如何输出5V的呢?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一下:串联型稳压电路。或者在模拟电路书上查阅,串联型稳压电路。7805就是一个这样的电路,只是把它集成到芯片里面了。

网友:
类似串联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这种三端集成稳压输入输出压差最好控制在3v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一下:串联型稳压电路。或者在模拟电路书上查阅,串联型稳压电路。7805就是一个这样的电路,只是 ...

    串联稳压电路相对较简单,图示的稳压管+前面的三极管就是;内部其他的电路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