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原件显示问题

楼主(2020-12-29):
这种短接元件,在 7层显示不出来,什么问题,别的都好着呢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封装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封装的问题啊,没有设置好

楼主:
    我检查了我的封装,我的封装没有问题,在别的板子上都好着呢

网友:
    用铜皮桥,0错误

网友:
    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
    图片能不能多截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