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常用快捷(键)命令汇总

楼主(2020-12-29):
       硬件工程师在进行PCB Layout时,经常需要在各个模式之间切换,如果在菜单功能中去操作,不仅繁琐,还浪费时间。如果改用快捷命令,就会变得简单方便还能提高效率。以下就把pads的常用快捷键用表单汇总如下:

1、pads 常用命令
序号类别归纳功能无模命令描述
1单位设置单位设置为inchUI单位设置为inch
2单位设置单位设置为milUM单位设置为mil
3单位设置单位设置为mmUMM单位设置为mm
4栅格设置全局格点设置G {}同时设置设计栅格和过孔栅格,第二个参数可选。如:G 5,G 5 10
5栅格设置显示栅格设置GD {}设置显示栅格,第二个参数可选。如:GD 5,GD 5 10
6栅格设置布线栅格设置GR {}设置布线栅格,第二个参数可选。如:GR 5,GR 5 10
7栅格设置过孔栅格设置GV {}设置过孔栅格,第二个参数可选。如:GV 5,GV 5 10
8原点设置在笛卡尔坐标系中设置原点SO如果选中一个元件、管脚、过孔等被选择,该命令设置它们的原点为板子的原点。如果没有选择,必须输入一个坐标,如SO 5 5
9布线设置设置走线宽度W设置走线宽度,如W 5
10布线设置设置最小线宽显示R设置最小线宽显示,如果设置为R 10,则10以下宽度的线以细线方式显示
11布线设置设置走线是否以过孔结束E设置走线是否以过孔结束,有三种模式:1、以没有过孔结束;2、以过孔结束;3、以测试点结束
12布线设置切换过孔类型(在pads router中)V切换过孔类型(在pads router中),输入要切换的过孔名字
13布线设置设置shift切换打孔层对PL设置shift切换打孔层对,如PL 1 3
14布线设置设置为任意角AA设置为任意角
15布线设置设置为45°角AD设置为45°角
16布线设置设置为90°角AO设置为90°角
17查找和定位定位坐标S将指针定位到X、Y坐标位置,如S 1000 1000
18查找和定位查找元件或元件管脚S查找元件或元件管脚,如S U1或S U1.1
19查找和定位查找并选中元件SS查找并选中元件,如SS R10或SS R10.1
20查找和定位查找相似元件SS *查找相似元件,如SS C*,查找所有的C开头的元件(电容)
21查找和定位X方向移动光标至绝对距离SXX方向移动光标至绝对距离(相对原点),如SX 300
22查找和定位Y方向移动光标至绝对距离SYY方向移动光标至绝对距离(相对原点),如SY 300
23查找和定位X方向移动光标至相对距离SRXX方向移动光标至相对距离(相对当前光标位置),如SRX 300
24查找和定位Y方向移动光标至相对距离SRYY方向移动光标至相对距离(相对当前光标位置),如SRY 300
25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无平面覆铜填充PO启用/关闭 无平面覆铜填充
26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有平面覆铜填充SPO启用/关闭 有平面覆铜填充
27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飞线显示ZU启用/关闭 飞线显示
28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所有层显示ZZ启用/关闭 所有层显示
29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n至m层显示Z启用/关闭 n至m层显示,如Z 1-4
30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不连续层显示Z  启用/关闭 不连续层显示,如Z 1 3 6
31显示命令切换当前视角层显示L切换当前视角层显示,如L 3
32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轮廓显示O启用/关闭 轮廓显示
33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透明显示T启用/关闭 透明显示
34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负片显示C启用/关闭 负片显示
35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网络颜色显示Y启用/关闭 网络颜色显示
36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管脚编号显示PN启用/关闭 管脚编号显示
37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网络名称显示NN启用/关闭 网络名称显示
38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管脚网络名称显示NNP启用/关闭 管脚网络名称显示
39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线路网络名称显示NNT启用/关闭 线路网络名称显示
40显示命令启用/关闭 过孔网络名称显示NNV启用/关闭 过孔网络名称显示
41测量命令快速测量长度Q快速测量长度
42测量命令快速测量线路、管脚对、网络长度QL快速测量线路、管脚对、网络长度
43其他命令启用/关闭 DRCDRC启用/关闭DRC
44其他命令数据库完整性测试I数据库完整性测试
2、pads 快捷键
序号类别归纳快捷键描述
1参数设置Alt+打开性质对话框
2参数设置Ctrl+打开全局对话框
3参数设置Ctrl+Alt+C打开颜色对话框
4参数设置Ctrl+Alt+N打开网络对话框
5参数设置Ctrl+Alt+F打开筛选(pads layout)
6布局设置Ctrl+L元件对齐(pads layout)
7布线设置Ctrl+E移动选择的物体
8布线设置Shift+A添加蛇形走线
9布线设置Shift+S修线
10布线设置Shift+Z差分线单独走线
11布线设置Ctrl+M飞线长度最小化
12布线设置Ctrl+L打开布线长度监视器
13布线设置Ctrl+H高亮
14布线设置Ctrl+U取消高亮
15视图设置Ctrl+B缩放板子至窗口大小
16视图设置Alt+B镜像板子(pads layout)
17视图设置Ctrl+D刷新屏幕(pads layout)
18视图设置Ctrl+重新载入3D数据和刷新3D视图
19其他设置Alt+Ctrl+显示面板向下移动一个栅格距离
20其他设置Alt+Ctrl+显示面板向上移动一个栅格距离
21其他设置Alt+Shift+显示面板向右移动一个栅格距离
22其他设置Alt+Shift+显示面板向左移动一个栅格距离

网友:
    使用者最实用的快捷键,Ctrl+B,Alt+B,Ctrl+H,Ctrl+U,Ctrl+E,Ctrl+Alt+C,Ctrl+Alt+N

网友:
    对新手来讲是一大福利

网友:
    新手学习,非常实用